地铁扶梯变频改造

楼主(2002-11-28):
地铁扶梯的变频改造工程中,我们发现改造后变频启动的电流比工频启动时确实小了很多,可为什么变频的50Hz运行电流比工频的50Hz运行电流也小了很多? (三菱变频器)(测量点为扶梯电缆铁壳开关) 工频的50Hz运行电流:26 变频的50Hz运行电流:4

网友A:
你使用什么表测量呢?如果是使用数字表测变频输出电流是不准确的啊! 要用机械式指针表啊!如有疑问请来电联系啊1 深圳通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潘先生 电话:0755-26406790

网友A:
楼上潘先生如果给你打电话,你一般什么时间有空?

网友A:
请教为什么数字的不行?

网友B:
好象是平均值与有效值的关系。

网友C:
这不可能,50hz时,变频器电流只有大,不可能小。

网友D:
a龙: 这不是绝对的,一看变频器性能,二看使用方式。 并不是在50hz时就是耗能产品,这和设备性质,工艺要求控制方法有关。变频器在50hz时运行时是动态的。

网友E:
电流真有这么大的变化吗?能说明电机是多大,怎样与你用电话联系。

网友F:
楼主: 测试方法的问题.输入侧为整流电路,电流波形为12个脉冲,常规仪表是测量不准确的这不可能, a龙: 50hz时,变频器电流只有大,不可能小。 why?

网友A:
功率因数问题。电机是0.8左右。变频器是0.95以上。总电流自然就小了。

网友G:
电流减小是正常的, 但是,差这么多还是测量问题。

网友A:
想飞:你好!数字表受变频器谐波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