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采集卡 信号发生器卡

楼主(2002-11-28):
想作一个基于PC机(个人电脑)的信号采集(20路模拟信号15KHZ以下)及信号检测与诊断的系统(基于PC机领导已经决定,不可改变). 需用一块采集卡(采集20路模拟信号); 一块信号发生器卡(10hz-10khz)15路各种不同频率(15种频率)、幅值的正弦波信号; 一块32路继电器矩阵卡 请朋友指点用什么型号的卡比较适合.

网友A:
信号发生器卡想用来做什么?

楼主:
信号发生器卡产生:15种不同频率、幅值的正弦波、方波信号,作为标准信号,以便检测时使用。

网友B:
首先要看一下,你说的“20CH AI 15kHz以下”是指的信号频率吗?那样的话采样频率要至少30kS/s或更高,比如50kS/s。20CH*50kS/s=1MS/s,那就要用凌华的DAQ-2204了。 它有2CH 1MS/s的DA,可以用来做任意波形发生器。 所以用它可以一次搞定采集和信号发生。 继电器阵卡,我只看到有PXI的...DAQ-2204有24CH 8255兼容DIO,如果接受自己开发的话,可以拿来控制外部的Relay Matr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