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如何将程序下载到自己的FLASH存储器上

楼主(2002-11-28):
由于接触LonWorks还不太久,现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们已将自己的程序调试好了,也卖了TP/FT-10F控制模块, 但不知如何将程序下载到自己的FLASH存储器内。不知哪位高 手可以帮忙说说。

网友A:
先设置好你的存储分配,再将nei文件放到flash的前16k中,最后把应用映象从网上下载到flash里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来试试。

网友B(2004-08-29):
高手,能说详细一点吗?怎么分配存储?“把应用映象从网上下载到flash里”是什么意思?谢谢先!!!!!!

网友C:
你到底手头有什么工具?? 没有具体的工具,说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D:
直接拿编程器把编译成的文件写到FLASH里就可以了

网友D:
还可以用lonmaker直接通过lon网络下

网友E(2004-11-25):
jjxhl兄:'还可以用lonmaker直接通过lon网络下' 能具体说说过程么,我用的lonmaker,不知如何做

网友D:
MR石,先用一个最简单的程序用编程器写进FLASH里,然后连到LONMAKER上,要用SERVICE PIN 有我可以发一个简单的程序给你,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发邮件!jjxh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