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dma方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2-11-28):
(无正文)

网友A(2002-10-14):
DMA|是一种数据传输方式,即直接内存存储。数据从板卡到内存的过程中不需要cpu参与,这样可以提供效率。 高速数据采集卡必须具备DMA功能。

网友B:
mean "direct memory access "

网友C(2002-11-28):
传统我们取一个数据时,比如用 i = inportb(0x220); 数据会先传到AX,再由AX传给i 也就是说先进CPU,再进内存。 DMA是CPU把地址、数据总线全都浮空(Z),由外部设备(ISA时用8237,PCI时代用Master,如PCI卡上的主控芯片)来生成时序,直接把数据放到RAM。高效、CPU耗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