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高速多通道数据采集卡和同步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2-11-28):
假如想采集4个通道,每个200K/S。 采集时间上可以同时采也可以先后才 (每个通道间隔采样)。是用高速多 通道数据采集卡还是同步数据采集卡 更好些?高速多通道数据采集卡一般 能用于2通道以上的连续高速采集吗? 速度上应如何计算?(如1M的卡。能 采5路200K/S的数据吗?)谢谢

网友A(2002-10-28):
同步指通道之间的采样时间完全同步,如果对此要求不高,可以用高速多通道采集卡。1M的卡能够才5路200K/s的数据(会比200K/s略少一点)。

网友B(2002-11-28):
两个概念: 一是采样频率,这和AD芯片有关。 一是多通道板卡的Mux芯片,当从一个通道切换到另一个通道时会有切换时间。 另外还有Mux后一般会接PGA,PGA的建立时间会比较慢。传统的PGA建立时间一般大于2us,这样就无法做到1us的切换时间。 象ADLINK DAQ-2204,通道切换时间为1us,他们是自己设计了一块PGA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