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分析仪表

楼主(2002-11-28):
哪位晓得想对TEK示波器上传到PC的波形数据用MATLAB或ORIGIN等进行分析,应怎么将数据读出?

网友A:
我不知道用MATLAB如何进行分析,不过用LabVIEW进行数据读取是很容易的。你可以用里面串口或者GPIB口的函数对其进行控制。具体命令需要到仪器的manual里面找

网友B:
MATLAB提供DLL调用接口,我曾用它控制数据采集设备。 有兴趣的话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