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2的采集通道?

楼主(2002-11-28):
9812采集一路信号只能用CH0, 两路只能用CHO,CH1这样顺延吗? 不能两路时用CHO,CH2吗? 9812卡上有个9针插座,数字量输入输出。 主要完成什么功能啊?

网友A:
是的. PCI-9812上的9针插座主要是附属数字I/O和数字外部触发接口.

网友B:
不能用CH0/CH2,板卡上布线时连到两卡FIFO的方式限死了。 可以看一下PCI-9812的手册,里面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