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300采集卡多缓区数据采集

楼主(2002-11-28):
请教各位前辈: 因工作需要,我需要实现高速数据采集存盘,输入信号为32位宽度的数字输入,要求采样速率约为8M/s,故总的数据流量约为32MByte/S,实际要求可能会低一些,但数据流量一定不低于25MByte/S,要求实时记录的时间较长,在30分钟以上;在数据记录的同时还会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如串口通信、显示、控制等,有完整的人机界面及人机交互;整个系统的完成要求在NT4.0下,运用VC++6.0来实现。 初步决定采用PCI7300A_RevB数据采集卡+SCSI硬盘+工控机来实现,近日先在一般商用机试验应用7300多缓区数据采集的功能,因采集卡购买较早,配套的驱动程序是3.10版本的,不支持MultiBuffer的数据采集,从AdLinkTech.com/下载专区/驱动&BIOS/7300A/win98/NT/2000/XP Drivers下载了最新的3.25版本的驱动,安装成功(查阅dask.h文件中已包含了有关MultiBuffer DAQ的函数如DI_ConMultiBufferSetup、DI_ConMultiBufferStart等),在VC++6.0下编一个小程序,试验采集卡的MultiBuffer DAQ功能,结果却出现了编译时就无法通过的现象,提示出错,出错信息为无法确定扩展的函数标示DI_ConMultiBufferSetup@16/DI_ConMultiBufferStart@16,其他有关7300配置、注册函数都是能用的,lib及.h文件、路径均已设置正确。更换机器、重新安装驱动、更换操作系统现象依旧,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解决。不胜感谢! 另在VC++6.0下无法编译通过示例程序,但可执行,包括MultiBuffer DAQ的可执行示例文件. 谢谢!

网友A(2002-10-11):
我这里可以编译例子程序Sdk7300bMBufWav。 你的现象比较奇怪,你是否可以把你做的程序发给 北京凌华工程师杨曦:yangxi@adlinkchina.com.cn。

网友B(2002-11-14):
这位先生,我现在也在做高速数据采集存盘,而且用的也是 PCI7300A_RevB数据采集卡+SCSI硬盘,我们能否交流一下? 我的email是super_zhkf@hotmail.com

网友C:
你好,我也在做这方面的课题,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能不能也给我寄一份程序,谢谢!我的Email: lj_18@163.net

网友D:
采用缓存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方法。毕竟这样要消耗太多功率,用更快的PCI桥片是一个好方法,敖斌军0755-83778682

网友E:
呵呵,请教simonao用什么样的PCI桥片?传输速率是多少? PCI总线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目前主流的NB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