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存贮?

楼主(2002-11-28):
用VB6做9812卡的3通道的100K/S的 连续数据采集。采样时间约为1-2 分钟。采出的数据用什么格式文件 保存好?文本,*.mdb.*.xls或者 其他的格式?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假如直接调用DASK中的AI_ContScanChannelsToFile()函数,采集得到的数据是以.dat文件保存,只不过有60Byte的文件头信息(诸如板卡类型之类的),用Matlab、UltraEdit等都可以直接打开分析。也可以用DASK自带的Data File Converter来转换为文本文件。 或者用MS提供的API也可以,建议保存为.dat数据文件,这样效率相对高一些。

楼主:
张老师: .dat的文件大小(包括文件里 的数据量大小和文件本身的字节数) 有最高值吗?

网友B:
好像单个文件最大为2G.

网友C:
建议用张版主说的那个函数,会比较高效。 另外最好每次存盘的个数在1-2MS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