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答疑

楼主(2002-11-28):
李老师: Pre-Trigger,Middle Trigger,Post Trigger分别指什么?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楼主:
呵呵,希望这幅图片能够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请教,M,N分别是的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对于Delay Trigger方式,就是触发事件发生后,延时M个点,再采集N个点的数据(M、N都可以在程序中设定); 而对于Pre Trigger方式,则是采集触发事件之前的N个点,触发事件发生后,结束采样(实际采样点数小于或等于程序中定义的采样点数)。 其它依此类推。

楼主:
那这三种方式分别适用于什么情况下呢?谢谢!

网友A:
天师怎么拿我的PPT文件做人情。 :-) 看具体的应用环境。 我们知道,象9812这种卡,速度这么高,不可能一天到晚采集,用软件来判断数据是否是我们感兴趣的,所以我们要用触发,也就是说当外部信号有某种特殊情况是才去采样。 后触发是一旦满足触发条件立即开始采样。比如是发一个波形,看它的回波,一般用这种。 如果是采集振动信号,不止要超过门限后的数据,对超过门限前的数据也要分析,就用中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