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关于pci9812的问题

楼主(2002-11-28):
李老师,我现在又有一个很菜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我想让pci9812先开始用低速采集,并且用double buffer 的形式进行连续采集,然后当一个触发信号出现以后,立刻改变采样速率,采用20M/s的速率采集,并且改为DMA方式传输,将数据保存到硬盘上.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会有多大的延迟? 谢谢!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你可以用一个线程捕捉这个中断事件,当中断事件出现时,终止当前采样,然后开始另一次采样。两次采样的延迟会在ms级。 如果想要无延迟,可以用两块9812实现。

网友B:
我猜你应该是想等到某个信号到一定值一后才开始是有效数据对吗? 那样的话直接用触发就好了,实时性也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