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S/s 采集,怎样进行采集数据波形显示,同时数据可以保存

楼主(2002-11-28):
开发电机驱动器的测试评价系统,有8个电压电流参数(频率10k以下),两个0-10V的转速转矩信号,选择台湾凌华的DAQ-2204高速多通道采集卡,12位AD分辨率,最高采样频率可达3MHz,想实现将采集数据以波形显示、存储,并且建立数据与波形之间的动态联系。波形既可以把测量过程以时间趋势波形显示采集数据,又可以将多参数进行X-Y图形显示。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同时吗? 假如先存储,待采集结束再显示波形,肯定没问题啊。

网友B:
天师说得对。 而且,实时显示3MS/s的波形,就算可行,也看不清呀。 建议挑帧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