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812安装及应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2-11-28):
我们单位新开展了一个项目,用到了PCI9812高速数据采集,涉及了解PCI9812才两天,虽然走马观花似地看了几篇英文说明,但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更别说后期的二次开发(那是我需要做的工作),所以想请问以下几个问题: 1、按ADLink网站说明,PCI-DASK支持Windows XP,所以我在Windows XP Professional 英文版下进行软件开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2、我最近对微软的.NET比较有兴趣,所以想借用这个项目的机会,用Visual C++.NET开发相关软件,不知道对PCI9812来说,合不合适。不过我看VC.NET和VC++的区别,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主要是.NET添加了托管的概念,当然还有.NET架构。 3、我在Windows 2000 Server和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下都安装了PCI-DASK,并且将随卡附带的BNC连接电缆接到了CH0上,使信号发生器处于工作状态。然后运行Sample中的几个程序,好像都没什么反应,不知道是否先需要对JP1进行跳线? 4、网站上有没有中文版的相关说明书下载,我在adlink.com.tw上找了,不过没找到。 由于刚开始了解PCI-9812,所以问题比较多,而且都是很菜的问题,还请版主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2002-09-21):
1.winXP的驱动机制和win2000差不多,没有问题。 2.VC.net和VC++6的驱动机制好像有点不同,你可以试试。建议用VC++6 3.9812的很多例子是需要触发才能运行的(以trg结尾的),你可以试试SDK9812softtrg和VB9812的例子 4.现在还没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B:
不知道李版主说的驱动机制是什么样的概念? 下面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正确与否。 在程序内控制9812,我想不管是什么语言,应该都是调用ADLink现成的COM或ActiveX控件来实现的,这样,只要程序能完成这些控件的调用和传参,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的吧! 而VC.NET中,引入了RCW和CLR的概念,其中RCW(Runtime-Callable Wrappers,运行时可调用包装)就是为了实现对COM对象的早绑定连接。因此我想应该也可以,不过还未试。因为还没有完全清楚9812的C++Libraly是什么概念,有点混乱。全都是新兴事物…

网友A:
我没有用VC.net开发过程序,不见过一块采集卡提供VC6和VC.net的驱动,故我推测两者有所不同。 PCI-9812的DLL驱动为标准32位DLL驱动。

网友B:
基于PCI9812数据采集卡的软件系统的开发 能借用例如VB9812这样的范例程序中的图形显示功能吗? 因为我们现在有如下需要 1、实时将采集到的数据显示到屏幕上 2、保存采集到的数据到硬盘上 而Adlink提供的范例好像没有同时具备以上两项功能的程序。 如果自己写这些代码的话,比较成熟的操作方法是什么呢? 还请板主多多指教。

网友A:
简单的办法是将PCI-9812的文件存盘和显示的例子合在一起即可。

网友B:
我至今还是不知道如何着手程序设计,看了ADlink的一大堆pdf文档,有种越来越乱的感觉。:( 现在有一个迫切需要,就是有个实验,需要查看采集到数据的波型,我想用PCI-DASK自带的程序已经足够了,但我想知道其中的9812VB5是否是软件触发,还是其它tri模式? 另外,基于PCI-DASK范例,若想一边显示,一边保存数据,需要如何实现呢?是不是9812VB5自动保存显示的所有数据,而用PCI-DASK Data File Converter的作用是将采集到的数据转换到10进制数,那这转换数据已有什么作用呢?若想显示出采集到的这些部分,又如何办到呢?小弟比较菜!:.

网友C:
我有同样的问题,在labview中如何实现

网友A:
9812VB5的例子可以用多种触发方式。 PCI-DASK有存盘的例子和显示的例子,将2个例子程序和在一起就可以边显示边存盘了。 PCI-DASK 的存盘文件是2进制,PCI-DASK Data File Converter可以将2进制文件转化成字符串格式,这样可以在excel或word中打开。 LabView中调用PCI-LV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D(2002-11-28):
PCIS-DASK中的机制是,在驱动中有一个Buffer,用户层会有另一个Buffer,当半满时会从底层Buffer将数据Memory Copy到用户Buffer。这时才可以显示或处理。 而如果做高速存贮,这种方式显然会浪费CPU时间,所以PCIS-DASK提供了直接写硬盘的函数,是把底层Buffer直接写到硬盘,效率较高。 所以建议先同写HD,再将DAT文件取出显示/处理。DAT文件的格式手册里有,很容易自己编程搞定的。

网友E(2005-06-10):
求助 求李版主你帮忙和一个能显示和保存的程序出来,谢谢!能用vc++打开的。 水平低望见谅!

网友F:
如果哪位需要凌华科技数据采集卡可以找我 电话010-86865175 张德全

网友G:
我也在用pci9812数据采集,现有软件是组态王6.5,但是它不支持9812的板卡,是否得用vb或其他软件读取数据,读取数据的程序应该是怎样的?是否组态王就用不到了呢!用组态王怎样操作9812呢? 望版主及各位给与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F:
王瑛: 您好!我是销售凌华产品的,您可以直接找组态王公司让他们给你开发PCI-9812驱动,就可以使用这个卡,如果需要购买凌华产品可以找我 010-86865175 张德全

网友H(2008-10-27):
现在有一个迫切需要,就是有个实验,需要查看采集到数据的波型 而且要多次采集 去振幅的平均值 我不知道怎么做 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hehe 我比较笨

网友H:
我现在有一个迫切需要,就是有个实验,需要查看采集到数据的波型 而且要多次采集 求振幅的平均值 我不知道怎么做 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hehe 我比较笨
我的邮箱hubingjie8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