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2的外触发?

楼主(2002-11-28):
9812的外触发是用CH0-CH3的任意一个吗?用JP5行吗? 外触发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A:
CH0-CH3可以用模拟量电平触发. 如果用数字量触发的话,需用到PCI-9812右上角的数字触发管脚.

网友B:
外触发的范围看你的通道输入电压范围。 比如你用CH1,定了+/-5V,你的触发电平就可以设成+/-5V间的一个值。

楼主:
设定方法是什么?软件还是硬件?谢谢!

网友B:
软件。 看PCIS-DASK中就有相关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