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400)是如何构成闭环系统的?

楼主(2002-11-28):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ABB(ACS400)变频器是如何构成闭环控制系统的?用户说明书上的应用宏是不是有些宏只能用做开环系统,而够不成闭环系统,要想构成闭环系统必须选一些能够成闭环系统的应用宏(如PID控制宏和PFT控制宏)? luyaff@sina.com

网友A:
你可以拨打ABB技术支持热线咨询:010-67871888

网友B:
正如你所说:要想构成闭环系统必须选一些能够成闭环系统的应用宏(如PID控制宏和PFC控制宏)。

网友C:
"应用宏",就是应用程序模块。叫法时茂,但和其它大多数变频器的设置无多大区别。"宏"在OFFICE的WORD里叫法就是一小块应用程序。

网友D:
在PID应用宏中可实现,仔细读ACS400应用宏说明书。

网友D(2004-08-23):
也可以采用外部控制实现闭环,而变频器本身工作在开环状态。

网友E:
能否说的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