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作为低频电源

楼主(2002-11-28):
因现场需要,想用变频器做低频电源,即在很低的固定频率下(如3Hz)输出连续可调电压,不知大家有无这方面的经验。多谢!

网友A:
直接设定参数即可

楼主:
多谢“存在”,不过一般通用变频器以频率作为参考值,通过U/f曲线控制电压的变化,现频率设为固定,电压如何通过外部模拟输入端口控制其变化?

网友A:
有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亦可直接设定0-100%,比如danfoss VLT5000

网友B:
输出功率不大!

网友A:
0.37KW-450KW

网友C:
负载什么类型?变频器一般只能接感性负载.当然也有接一些电阻负载的应用.电容性负载不行.

楼主:
接绕线式电动机

楼主:
我们公司开发专业的变频电源 频率在5hz,输出电压可以自己设定 联系:0510 5165151 无锡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杨海江

网友D:
好像不太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