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西门子公司也束手无策的问题

楼主(2002-11-28):
我们单位5年前从德国进口了一套大型大型设备,包括其控制系统,使用的PLC是STEP5,上位监控采用的是INTOUCH,应该说控制系统看上去做的相当不错,可是运行不久就出了问题,当年的冬天PLC就经常无缘无故强行设备关机,却找不到任何故障,就这样两三个月过去了,系统又突然正常起来,到了第二年的冬天,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只好从德国请来了专家,搞了几天,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就这样一直到现在,同样的问题每年同样发生,没有人能够解决。我想问题可能出在三个地方,一、外界条件的变化(如气温)导致PLC保护关机;二、PLC要么有问题,要么就是西门子公司在编程时动了手脚,以骗取大笔维修费用,三、INTOUCH编程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捆扰了我们很厂时间,很多专家多无法解决,不知各位能有什么好的想法? 多谢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A(2001-12-27):
能说以下是一种什么大型设备?用处?我想啃着块骨头!

楼主:
选择一可进行低温试验的单位,将该PLC送去进行检查,温度降到出现故障时的温度,并保持48小时,即可检查出是否是温度引起的;不过在试验之前,最好查以下西门子的说明书,看看它们允许的最低温度,别超过了。顺便问一句,你们的PLC难道没放在控制室,放在现场? 与温度无关的话,干脆重新对PLC进行组态编程,省得疑神疑鬼。

楼主:
这设备是从比利时IBA公司(控制系统是德国西门子)进口的回旋加速器,制作放射性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癌症。 控制系统的开关量1000,模拟量100左右。PLC的CPU是S5-928B,放在中控室,内有空调,温度一般变化也不大,肯定不会超过PLC的最底温度。我们也想重新进行编程组态,但因为设备要不停的运转,即使跳掉以后也要立刻启动,所以暂时不能做大幅度的改动。PLC程序也非常的长,想看懂也不容易,实在拿它没办法

网友B:
我觉得还是PLC程序有人作了手脚的问题。你们可以起诉制造厂商。

楼主:
大概是程序问题,看一下中断调用OB里编了什么程序? 不过这种问题最好由设备供应商解决!

网友C:
请教组态编程指摄么??

网友D:
很凑巧,我接触过step5,95U--135U,领教过西门子公司编写的庞大复杂的控制程序。接触过InTouch,5.0--7.1以及欧洲人写的控制脚本,我认为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确认停机细节,在设备停机时plc是冷启动,还是热启动。前者一般是plc硬件原因,后者是程序编制问题。 2。建议检查外围,将你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地方,用掉电保持的标志、数据将它标记出来,plc停机后检查这些标志。 如果愿意请将相关用户程序mail给我,我也许可以帮点小忙。 feng.ys@163.net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 初步看了一下PLC的输出,发现故障时有三个地址不停地在"0""1"间变化,正常时则不会这样,我准备仔细看一下哪些量与这三个量有关连

楼主:
看看系统是否与实时钟有关,每次停机有规律否?西门子公司会不会在程序中加入某些猫腻?

网友E:
对于西门子这样的公司,猫腻的可能性实在不大。这个问题有可能与外部电源有关,可尝试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F:
问大家: OMRON中的KEEP指令在西门子中有什么指令代替?

网友G:
我认为这种现象与程序无关.查一下接地或通讯线干扰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H:
这和西门子公司有什么关系?说这话的有点外行。 看看堆占表打差的项目

楼主:
将程序EMAIL给我,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系统是S5-135,电缆设备, 系统经常死机,后查出是有个程序语句有问题,修改后一直正常! yww_fg@sina.com 我公司拥有S5所有系列的PLC,其他的一切都正常! 可能能给你一点帮助!

楼主:
按照经验应和温度有关,你不防试试此方法,一到这种情况时在旁边加一盏红外线灯,但温度不能太高就可以了。

网友I:
InTouch的问题可以找WONDERWARE帮忙!

网友J:
你好: 应该是西门子公司做了手脚,可否把相关用户程序mail给我应该可以帮到你 Email:baizhijie@sohu.com

网友K:
谁有西门子ST-57样本,关于S5 U系列PLC标准功能块?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L:
我做了三十年的PLC.我知道你的问题,发EMAIL给我(程序和监控组态)

网友M:
回答sansan问题,OMRON中的KEEP指令在西门子step 7中是R/S指令。

网友N:
故障发生时,修改实时时钟,躲开冬天试试。

网友O:
1。在故障时,看堆栈在哪几个块停机。 2。将S5停机的几个OB块编进去。 3。一般INTOUCH编程是否有问题可以查出来的。 4。是否有CPU的备品,换一下。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的帮忙,系统已经几天没有停机了,估计故障期又过去了,过几天我找张5寸盘把编程器(很老式的)里的程序拷出来,寄给上面几位高手,麻烦各位了

网友P:
是不是S5本身就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呢?西门子不可能做手脚的。有程序是否能EMAIL给我看看,看是否能帮你一把。

网友P:
wwwrl@263.net是我的EMAIL。

楼主:
因为找不到5寸盘,里面的程序暂时还没有拷出来,等我想办法拷出来后寄给各位高手,感谢各位的帮忙了

楼主:
你的问题我很可能解决,请把程序E-MAIL给我。guogph@263.net

网友Q:
你的问题应该是温度, 工程中不能以厂家标的参数,我在工厂也 有这种情况,你在哪里??? 你应该停了空调?

楼主(2002-04-08):
该系统的问题现在可以明确地判断是由于ESD导致的,与程序、温度或其他人为因素无关。 如何避免ESD,有很多讲究,建议曹伟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R: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有。就是冬天的时候发生,出现突然停机,或者是不能正常启动。用的是西门子810数控系统,是卧式镗铣加工中心。

网友S(2002-08-17):
请多检查外围接线,要是接触不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T:
是不是板子没插好!或是电源的问题,有没有有加稳压器,电源不正常也会发生这种问题,还有你可以用更换备件法查是不是硬件的原因,再查查总线!

网友U:
我個人認為,不可能是溫度的問題,因為此機械在空調下工作。可能是程序裡做了手腳。設計了實時鐘,請問此問題是否在固定的時間發生,如果是,就可以確定是這問題。

网友V(2002-10-02):
我处使用928B的CPU ,程序量非常大,没有出现问题。 我认为是,三的问题大些 EMAIL :YANXINRUI397·SOHU。COM

网友W:
在plc程序超过一定大小时,会出现不稳定,并有重启现象,精简plc指令,一般会解决。

楼主(2002-11-27):
上面的讨论都看了,个人认为猫腻的可能不大,但是问题是在程序和线路上,应该是综合型的,由于温度引起的外部线路问题造成I/O量的异常变化,导致程序的不稳定运行,虽然我没有用过这个问题里的PLC和软件,但是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你需要考虑,有哪些点的电气情况是受到天气温度影响的,检查这些点中是不是真的由于天气温度造成的输入或者输出异常,然后检查程序里,这些点的位置和作用,对于程序的影响.如果仅仅看程序可能查不出问题的.

网友X:
请您跟我们联系,我们是通用电气PLC在中国最大的代理商,同时也是通用电气在中国唯一指定的技术培训服务中心,总部在北京。      请直接根上海公司联系:021-64326526 64326527 张

楼主:
GE的PLC的资料怎么发的这么少啊?我在武汉都很少见到,没资料更不用说用了,请问我可以在哪一家代理拿到资料?

网友Y(2006-01-15):
说西门子做手脚,我想不会吧,毕竟公司的信誉重要呀
是不是外部条件造成电源或者其他模块出现在问题了呀?还有通讯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Z:
如果你忘记了S7200系列PLC的CPU密码和POU密码,S7系列PLC的程序4.0版本有两种加密方法,CPU密码和POU密码,忘记了任何一个都无法读到原程序;我已成功用软件读得CPU的密码和POU密码,如有需求请与我联系!WZHQHD@126.COM

网友AA:
你好!
我觉得可能是1,外部故障信息,2,外部干扰信号此二者造成PLC信号错误,PLC无法运行而窒息。请检查传感器,安全地,信号地。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B:
我对医疗设备不是很了解但是说道PLC也想说一句,现在用的比较多的PLC大致分为日系和德系,日系和德系比较的话可以说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个人认为还是日系的PLC,因为日系的PLC他的温度使用范围比较大,而且抗噪能力比较好,反之德系的温度适应能力比较差,要知道欧美对工作环境有很多法规,一般不过什么大型也好小型也好工作温度都会保持在20度左右,也就是适合人工作,所以他们设计的设备都不需要对温度过度"感冒",相反德系的PLC功能上很多样话,象西门子的PLC功能很多,所以编程也是和日系PLC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总之,我认为你的这台设备应该是温度上的问题,而不是程序上的问题,我说的不一定对,只是想说一句.

网友AC:
老外来了几次,没有修好,你们也付钱吗?还继续请他?

网友AD:
和电压有关系,天冷电压很容易偏低。多注意电压变化!

网友AE:
是否有网络I/O模块?如ET200等?

网友AF:
02年的古董也翻上来了?

网友AG:
可能是电源,线路受到干扰;

网友AH:
把程序发给我,附上每个输入输出点功能,我帮你看看程序有无问题.chckm@163.com

网友AI:
想知道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很简单,只要记录好每年的停急时间既可以了,如果每年的停急时间完全一样(或有规律性)那就是程序的问题的。我估计西门子不会干那种事,除非你们公司欠他款了。我不建议去检查程序,作为维护人员不应该乱改程序。如果非要学学,还是重点查中断类似0b10之类的。那出现错误的可能型还是有的。老外的水平也不一样,德国也有乡镇企业。总之,记录好准确的停机时间,检查中断和一些与时间有关的块,应该不难解决。如果每年停机都在同一时刻,就可以怀疑西门子找他打官司了。

网友AJ:
我想你那个程序是做了手脚的程序.

网友AK:
TO:intouch
  2002年提出的问题,到现在应该解决了吧?
这么多工控人员还在关心,你应该出来解释,问题解决了,公布个结果也让大家共享快乐,或许你已经不在该公司了。

网友AL:
intouch 的原因,我们这用intouch 和施奈德PLC也常出现某个位被强制“1”,这个位就是从intouch 写下来得,我认为还是intouch 的原因,不过将这个位通过其它字写到PLC就好了没再出过问题,所以最好在intouch 中换个标记名和项目地址。

网友AM(2006-04-13):
现在西门子新的PLC挺好,也很便宜,可进行改造

网友AN:
改造的建议我支持,因西门子S5系列的马上要全部停产了,但改造费用不便宜,还是建议购买备件先吧,等确实没有办法了再改造,现在928系列的PLC还在生产,建议使用此系列的用户提前准备哦。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自己重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然你们厂也太被动了。

网友AO:
西门子的人查不出原因有两个原因
1、那个人是个冒牌专家
2、由于利益关系,他不想说出原因

网友AP:
我看了大家的讨论.非常好!我提点我的看法:
1.是不是你们人供电系统有问题(电压不足\不稳等).我们公司用的全是S5的系统,也遇到过此类情况.
2.每个环节的接地情况是否正常.
3.每个信号采集点的设备是否稳定.
4.各通信电缆是否正常(有的可在线测量一下)
根据我们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多数问题都是因为误操作或外界条件不满足而造成PLC停机等现象.

网友AQ: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原因:1,外部的高频烦扰。2,这么多点的程序,肯定应该是一个mpi网组成,建议您检查一下网络的通讯问题。

网友AR(2006-11-09):
各位大哥能给我s5 pg95的软件吗?lt62554272@126.com

网友AS:
起诉啊,损失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