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与开环的区别

楼主(2002-11-28):
变频器的开环与闭环有什么不同?它们分别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2002-04-07):
一般变频器闭环是指在电机上安装编码器,信号反馈给变频器,构成速度闭环. 用于需要提供动态和稳态性能等场合. 大多数应用一搬用开环.因为闭环系统成本较贵.

网友B:
对调速精度要求比较高,开环速度精度达不到要求时采用闭环控制,开环调速精度一般在用户手册都会给出的,自己根据使用场合根据调速精度要求进行方案选择。

网友C:
闭环:将输出量反馈(采集)回来和输入量叠加,与给定量比较,使输出值稳定在给定范围. 开环:无反输出量反馈.因而开环不能保证输出量稳定.也是自动控制中最不愿发生的.

网友D:
准确的说,变频器的开环和闭环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1)外部物理量的闭环.例如需要对外部的温度做一个闭环,变频器控制的是重油(或者助燃风)的流量,这时候对变频器性能本身没有特殊要求,只是利用变频器内置的一个pid调节器,我们一般称为工艺pid.通过pid的运算来改变某种工艺量.当然,转速也可以用编码器或者测速发电机等来作闭环.这种闭环,和变频器的性能是没有特别的关系的. 2)开环矢量/闭环矢量. 高性能变频器控制的对象是电机的转速,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工作与矢量模式会dtc模式,变频器键盘的频率显示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它在对电机的速度进行调节.无论是开环还是闭环,变频器内部都是闭环,无非一个是通过编码器测量出来实际的速度,另外一种是通过数学模型进行计算.显然,计算的精度没有测量高.因此开环矢量的精度没有闭环高,一般会相差一个数量级. 3)采用普通v/f变频器的内置pid来做速度闭环精度甚至不如矢量控制的开环模式.矢量下pid 是做的很复杂的,高低频率使用的调节器也不相同.

网友E(2002-11-28):
变频器为日本安川公司生产。400V 90KW 型号为CMR-G5A4090 SPEC。40900F,控制单元采用CDBR-4045B、400V 45KW 两只 请问如何先择与之相匹配的测速发电机或编码器请回复请请回信请发E-MAIL致zdw-9902@163.com为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