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0

楼主(2002-11-28):
今天真是走运捡了本FX0说明书不过是日文的,那位高手知道MPP,MC,MCR,NOP,P,I,PLS,PLF,各有什么用途吗,还有一个,那个有一条命令是 OUT TO SP D8013 这个SP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看来详细的回复来不及先说一点 PLS和PLF 是用来做脉冲的输出的指令的,NOP就是空指令,P后面接数字,P0就是表示子程序0,依次类推,前面的几个指令我记不清楚,在出差,手里没手册,但是三菱FX系列的中文版手册到处都是,你可以向你供货的代理直接索取的,他不给就买别家的

网友B:
MPS: 进栈 MRD: 读栈 MPP: 出栈 MC : 主控起点 MCR: 主控复位 NOP: 空操作 P :指针或标号(转跳用) I :中断 PLS: 前沿脉冲 PLF: 后沿脉冲 SP : 空格键,凡是计数器定时器和功能指令均需先按此键,然后才 能输入参数。

网友C:
D8013:0~59秒,好像只适用FX2 FX2C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