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请教

楼主(2002-11-28):
我公司有一套变频供水系统,采用富士5000P9S/22KW变频器。PID板型号为KSS-III-I-51-11。设有3台22KW供水泵,2台3KW供水泵,供水消防合用。PID板按一定程序对该5台泵进行切换运行。启泵时先启动3KW水泵,然后切换到1台22KW变频运行。设定供水压力为5.8Kg/cm2,奇怪的是22KW变频泵一直在40-41HZ之间运行,即使夜间也如此。为节电我们曾将压力设定从0--7Kg/cm2之间进行调整,但变频器运行在40-41HZ,不能自动退泵到3KW小泵工频运行。用电位器取代远传压力表改变阻值变频器频率在0--50HZ变化。请教各位专家,如何调整才能让22KW变频泵超过设定压力后能够转换到小泵运行?

网友A:
主程序和远端的切换,看是否有这种参数

网友B:
检查远传压力表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下限频率设定为40HZ或41HZ即可

网友D:
22KW变频泵一直在40-41HZ之间运行,压力恒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