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力控和组态王支持OPC吗?

楼主(2002-11-28):
各位: 我看到国内目前最好的组态王和力控都号称支持OPC,可我看他们的驱动程序及网络框架好象都是自己定义的,没有OPC的接口。

网友A(2001-11-16):
力控提供OPC Client接口,可以和别的Opc Server连接。要检测是否支持OPC很简单。 1),是否支持OPC Client。现在有很多软件支持OPC,看是否能与这些软件相连。如Modicon就提供一个OPC Server的仿真程序。 2),是否支持OPC Server.只要用一家符合OPC标准的Client的软件,如力控,Rockwell的软件看是否能与之连接,如果能,则支持OPC Server. 是否支持不是号称的,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谁说国内目前最好的是组态王和力控? 不要让铺天盖地的虚假广告蒙骗了。 拿来用用,多向厂家提一些问题。

网友C:
就是,宣传的力度大,不等于产品就好。 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网友D:
力控还不如世纪星

网友E(2002-11-13):
支持木子的说法,“宣传的力度大,不等于产品就好”

网友F:
我用过力控 2.6 作OPC Client, 和 LonWorks OPC Server做连接,监控LonWorks控制网络,效果还不错。你可以亲自试一试。

网友G: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

网友H(2021-10-23):
都支持OPC D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