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打印

楼主(2002-11-28):
请问在力控如何实现报表(子图里的)打印?和XY曲线打印?

楼主:
在力控软件中,提供了两个窗口打印函数,print()和printex(),使用方法如: =============== 打印(整个)窗口. 语法 print(WinName) 说明  打印名字为WinName的窗口,该函数主要用于打印报表. 示例  Print("Win01") //打印窗口Win01。 =============== 打印窗口中的指定区域 语法 PrintEx(WindowName,left,top,right,bottom); 说明 打印窗口的特定区域。 参数 WindowName: 窗口名称,字符串变量或常量。 left,top,right,bottom均为为整型,指定的是要打印的矩形区域。其中 left,top分别为矩形区域左上角横坐标和左上角纵坐标; right,bottom分别为矩形区域右上角横坐标和右上角纵坐标。 左右上角坐标可以通过将光标移至相应位置,并记录光标当前位置而 得到。 示例: PrintEx("Draw1.drw",50, 50, 550, 650);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发现一个问题,在窗口中作了一个子图中的万能报表 在用print(WinName)函数没问题。 在用PrintEx(WindowName,left,top,right,bottom);函数时,可以打印,但打印的报表的面积变大了很多倍?

网友A:
在用print(WinName)函数没问题。 在用PrintEx(WindowName,left,top,right,bottom);函数时,可以打印,但打印的报表的面积变大了很多倍? 请小魏老师把上面的问题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1。确认你所打印的区域:欲打印的区域参数可以在“工具箱”窗口中得到。 2。页面的大小可以在文件->打印设置中,进行设置

楼主:
谈不上‘老师’,互相交流,如果方便,楼主可以加我QQ(7797875),请注明交流技术。

网友A:
按您所说作的 打印区域没问题正确,打印设置中只能设置纸张大小(设了A4纸)。但打印的图表却放大了好几倍,远远超出设置的纸的范围。换了机器,还是如此。 如方便的话,可否请您做个简单的例子发给我,谢谢!dqsys@sina.com

网友B: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