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控制用调节器

楼主(2002-11-28):
我相对风压进行控制,现有4-20ma输出的压力传感器及变频器,需调节器,请帮助选型,价格合理,质量可靠,谢谢.

网友A(2002-04-12):
我公司生产可编程调节器。内部具有多种高级控制指令模块及程序控制指令,对于复杂的控制和灵活编程非常方便,可进行串级PID、并级PID,选择PID,批量PID等调节。软件设有+,-,x,/,开方,与,或,非,转移,跳转等运算模块。RS485通讯,可与力控等组态软件挂接进行监控。经多年大量工程验证,质量非常可靠。双CPU,主机80C196 16位单片机,4-8点开关量\模拟量输入(1-5V,或4-20mA),2-4点开关量\模拟量输出(1-5V,或4-20mA),。价格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1/4。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61号 金工电子大厦709 150006 0451-6292321 great@up369.com

网友B(2002-07-28):
目前一般数字调节器用于控制温度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控制压力等很小惯性系统,就需要采样速度比较快的调节器才行,另外还要注意参数设置,你可以和我联系。 北京凯擎科贸公司 我公司为北京市中关村园区一家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从事开发和经营国内外工业自动化设备,部件,各类工业控制仪表及传感器。主要有:温湿度测控仪表,压力,液位,红外,载荷,速度,位移,光电等传感器及相应设备,并承接工控系统的配套工程。我公司汇集了一批高级专业水准的技术人才,拥有一支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自动化专业队伍,有着丰富的销售、工程设计、配套安装、技术服务的经验。公司的产品和工程技术已经在石油勘探、晶体制造、食品、化工、造纸、纺织、玻璃、冶金、地球物理等诸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一、 日本山武、岛电、东邦,韩国韩荣、Autonice智能温度控制仪表。 二、 美国Honeywell、SMI公司压力、流量、光电、载荷、位移传感器。 三、 Honeywell 、Toky接近开关。 四、 三肯、富士、日立、ABB、 西门子、施耐德、LG变频器。 五、 欧姆龙、日立、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 六、 美国雷泰红外测温仪。 七、 韩国LG低压电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 八、 日本SanRex、德国西门康各品种可控硅及单相三相调功板。 九、 巡检仪、流量积算仪、计数器、计时器、编码器。 十、 金刚石压机控制器及晶体生长控制器等成套产品。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甲331 怡升园商务公寓6-702室 电话:82672976分机8014,13801155225 传真:88096262 联系人:原继正 E-mail: yjz@95777.com

网友C(2002-11-12):
变频器本生一般都具有PID功能的,那么应该可以不用调节器的

网友D:
西门子的DR系列,精度0.1FS%,我用过,很好用!你可以和西门子的代理商联系!

网友E:
东辉的数显调节器,使用简单,控制效果不错,几百元搞定。

网友F: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