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请教,力控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2-11-28):
-------------------------------------------------------------------------------- 请教。力控的使用问题 你好: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举个例子:有4台电机, 分为手动和自动,按下手动按钮,自动按钮屏蔽,4台电机按钮可随时启动, 但按下自动按钮手动按钮屏蔽,4台电机按钮也要屏蔽, 轻帮忙指点 谢谢 一个初学者 --------------------------------------------------------------------------------

网友:
你可以定义四个变量,分别对应四个电机。 在力控的“动画链接”中,选择“杂项”-》“隐藏”,添入显示/隐藏的条件,如值为1时自动显示,为2时手动显示。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不有问题可以加我的QQ:77978757(仅作技术交流)

网友A: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