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楼主(2002-11-28):
因现场采集数据较多,需要好几块数据采集卡(研华)放在一台计算机中,力控是否支持? 2.6版中间变量是否不记点数?

网友(2002-09-23):
1。软件上不成问题!(我做过的) 不过楼主需要考虑你的工控机是否支持,即是否有足够的插槽,尤其是ISA卡! 在力控里,需要将不同的采集卡分配不同的设备地址。 2。中间变量不记点,只有数据库变量(采集量)记住核算点数。 另外建议楼主去下载一个演示版试一下,演示版在功能上没有任何限制,只是在运行的时候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

网友A(2002-11-28):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