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卡的使用

楼主(2002-11-29):
请问:PCI与ISA数据采集卡在使用上有那些不同?ISA数据采集卡使用方便吗?

网友A:
对于工程师&低速采集应用,ISA卡其实比PCI卡容易使用----在DOS/w98下用户可以直接对板卡寄存器操作. 不过ISA卡需要手动设置中断和地址,不能共享中断,在NT/2000下不能直接写端口,总线速率低.所以PCI卡在这些场合要由于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