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大问题?

楼主(2002-11-29):
注塑机变频改造:11KW变频器带11KW电机。原来工频没有干扰,改造后也没出现干扰,(为测试)后来加上上海埃德EMI输出滤波器两天后干扰大的厉害,注塑机电脑常无故停机,数据消失。重起后变频器工作时屏幕闪烁。告厂家,两星期后技术人员上来解决,降低载波、信号线并电容、输出加滤波器、示波器监测,都无用。怀疑变频器问题。现场另有一台22KW变频器带15KW的电机的(在它自己控制的那台注塑机上没有干扰),换到控制11KW,干扰依旧,得出注塑机电脑板或电机已受损伤(抗干扰能力降低了)。 问题:为什么加输出滤波器后会伤害注塑机电脑板或电机呢?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接到电机上的线是不是四根单线,是的话你不仿把它换成4*4的电缆试试看,最好是带频蔽的。

网友B:
载波干扰,变频器前加隔离变压器可解决。

楼主:
回复各位高手: 首先谢谢各位! TO:qpzhl 我接到电机是三根单线,不是四根线。 TO: A龙 现场有两台注塑机改造。11KW对本机干扰严重,15KW对本机没有干扰。我们把控制15KW的变频器换到11KW上,干扰依旧存在。 请问这是否算是这个品牌的变频器随便拿一台换到这台注塑机也会有干扰?为什么15KW在原来自己的注塑机上没有产生干扰(换过来是所有参数都没动过) 请赐教

网友C:
不同牌子变频器抗干扰能力差别很大!大功率变频器加隔离变压器是不实际的做法!

网友A:
楼上说的不太实际,11KW的隔离变压器该有多大。雪山茶花,你先把线换成电缆试试看,最好是四根,

网友C:
如果75KW、90KW呢!

楼主:
谢谢各位讨论。 各位,我所关心的是为什么11KW这台机器对注塑机干扰,而15KW换过来还是干扰。然而15KW在自己那台机器里没有干扰。干扰很多原因,我想找到原因。厂家人来拿示波器看,说输出波形还可以,没有谐波很大的迹象。载波调在3-4K,电动机声音正常。

楼主: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D:
不一定是谐波干扰, 应检查控制器或控制软件有否问题.

楼主:
TO linhai: 你说的可能有道理。我把情况再说详细点。这个厂两台变频测试改造机是同时上的,15KW运行正常,11KW运行过程开始没有干扰,后两台加装输出滤波器后运行2天,15KW还是正常,11KW就出现严重干扰。拆下滤波器后干扰依旧。故当时怀疑变频器问题。因为当时存在频率响应跟不上的问题,厂家答应在软件上予以改进,故将该厂两台变频器拆下发往厂家改进。一个月后变频器改进后回来,一上电先是炸了交流接触器(变频送电控制用),换了接触器后,厂家来人测试,11KW变频器控制本机电脑干扰依旧,正运行不到十分钟,又是这新的接触器又炸了(都是主线圈烧坏)。当时已经是夜里了,故考虑将另一台22KW的变频器整个控制柜搬过来重新接线控制11KW电机,测试结果干扰依旧。而本来这变频器在他自己控制的15KW注塑机上无干扰。所以厂家认定我们变频器对注塑机电脑板或电机造成损害了。 哎,有苦说不出呀。你说的软件问题或控制器问题真的是有可能,但厂家工程师一口回绝:接触器烧了是控制接线不对(具体又说不出)或电源电压太高或太低(天知道工频人家运行到5-6年了),干扰问题就不知道了,反正不是变频器问题。 吃这碗饭真难。

网友D:
您所说的接触器问题,其线圈供电是否与变频器同电源供电?若是,线圈由谐波造成发热,爆炸是很正常的,解决办法是线圈单独供电,其他控制系统供电都单独,不与变频共用.控制系统现场打地桩接地. 电脑板可能已经出问题,什么原因不好说,诂计不是什么大问题,厂家应有义务协住解决.

楼主:
to:linhai 你好,真心感谢你的关心。 我所说的炸了的交流接触器是德力西的,是在变频器前面为变频器供电的接触器。共炸了3次了,而在变频器输出端的防止工频反向送电的接触器(变频时主线圈也通电的)每次都完好无损呀。照道理说影响也是输出端的大呀。甚至有一次变频器刚装上去一送电马上就炸。你能详细论述一下吗?

网友E:
我谈一下看法,一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电压等级对吗?二国产交流接触其控制线圈是否隔离变压器,三变频器修改参数后,起动提升参数设的是否太高?变频尤其在起动时干扰最大如果起动提升参数设太高,交流接触器选型和接线设计有缺陷,入端交流接触器会发热的。

楼主:
感谢罗峥大哥。 1。交流接触器电压等级对 2。控制线圈特别问过厂家不是隔离变压器 3。启动提升参数是出厂值,没有进行提升。 另外:该厂平时电压稳定。

楼主:
说明一点: 另外几台变频装置也是德力西的接触器,CJX1型的,线路接线都是一样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换了线过没有,现在我来谈一下看法。你的机器在空栽时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你的电脑是好的,(至少不是坏的)而换了变频还是这样,又可以确定变频是好的,那剩下只有线跟电机了,而电机外壳是铁,相当于频蔽的,也可以清除,剩下只有线了,那为什么三根单线会出现这种故障呢?因为单根导线给它通入一个电流,就会在它的周围产生一个磁场,电流越大,磁场越大。就相当于你人为的给它加了一个干扰源。用电缆就能抵消这种干扰,这跟钳型表的原理就能理解,那又为什么22KW的会没有呢?我以为这里才是谐波的问题,任何工业电脑它的输入端都会有一个防干扰装置,它相当于一个陷波器,而11KW电机产生的谐波刚好跟它不匹配。不知道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网友D:
我所讲的接触器炸,主要原因是高次谐造成的,建议独立供电以消除谐波对控制系统的干扰.一上电就炸与谐波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本人遇到过电机起动时因谐波严重,影响接触器吸合,发出刺耳的震动声,后来就是按上述办法解决的. 其次建议检查电脑控制板电源,稳压和滤波效果,及接电源的压敏电阻或阻容吸收回路有否问题.

楼主:
to: qpzhl 你好。你的分析和我们认为的比较接近。但是有个问题:本来这台机器是没有干扰的,我们给他加了输出滤波器后才出现的,现在把输出滤波器拆掉还是有干扰的,换了别的变频器还是有干扰的。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已经对注塑机哪个部分造成损害了。难道谐波的力量这么大吗(大到损伤了工业电脑输入端的防干扰装置)?加输出滤波器是否与输出线屏蔽的功能一样呀?

网友A:
我以为这个不是加了滤波器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机线刚好跟那根控制线改变了位置而产生了感应。我在钱江啤酒厂也碰到过一个类似问题,是一台酒机。控制是7。5KW变频器加PLC,用了两年了,以前一直正常,后来经常无故的停机,它的电机线也是三根单线,我把它换了以后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A:
qpzhl,不好意思,我的要求可能比较幼稚:能否详细介绍一下4*4的电缆,另外他为什么可以避免“单根导线给它通入一个电流,就会在它的周围产生一个磁场”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干扰我也很头疼,11kw变频器拿到15kw机器上试试,11kw 隔离变压器体积并不大,我曾在15kw变频器前加过,效果很好。

网友F:
滤波器是不是变频专用消谐滤波器,如果加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讲究更多,象上面各位说的那样,用屏蔽电缆,尽量减小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距离,电缆穿铁管,会降低干扰,都可以去试试。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怕电磁干扰!则首先应选用名牌的变频器!它的抗干扰能力一般比较好!

网友G:
TO:楼上兄弟 如果你的设备怕电磁干扰!则首先应选用名牌的变频器!它的抗干扰能力一般比较好! 是不是指名牌变频器的干扰别的设备的能力不好(或已经受到抑制)?还是别的设备干扰变频器??

网友A:
回jeffers:因为电缆的三根线是交在一起的根据矢量原理而知电流平衡的前提下他的和为零。至于后一个问题你只要去翻一下《电工基础》的左手定律和右手定律就会明白。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其电路布线合理与干扰抑制关系其干扰能力!

网友E:
duyun说的有理,不知你的滤波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这里必需用变频专用消谐滤波器,其作用是产生与漏电流相反的电流或产生相反的共模电压与逆变器产生的共模电压相抵消,达到滤波的目地。在有源的滤波器中是接Y连接的电容,其电容的容量必需与变频器所用的电力电子元件的输出静电容相当,既不同的功率需配不同的滤波器。如果不合适会适的其反,还不如加电抗器做好屏弊。在不同的接地设备之间的接地连接时加浪涌抑制器,或通过磁环作一个共模变压器,通过同一磁路上串一个阻尼电阻,可以很好的抑制高次械波对电网的其它设备产生干扰。

网友C:
有条件的可去看进口的带变频器的机床!看他们是如何在防干扰上下功夫!你会一目了然!

网友H:
1、受干扰的肯定是弱电设备如:数字仪表,低压24V以内的开关量或模拟量产品(包括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端); 2、任何品牌的产品都存在这个问题; 3、弱电配线全部(绝对不要留一根)更换屏蔽电缆,屏蔽层单端与变频器外壳接在一起;同一根电缆中~220V线不要穿如其中。 4、修改电机出线走向,远离弱电电缆至少10厘米; 5、数字仪表的测量负极与直流供电负极接在一起。

网友H:
另:注塑机电脑电源零线接变频器地端。 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安装输出滤波器是一个解决办法:安装必须严格按电磁干扰防护安装位置和规定接线。不用他一样可以解决。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I:
我要找超能士节电器,上海好象有一家,请回信。谢谢!

网友J:
雪山茶花: 把输入电缆及输出电缆盘绕几圈,象盘弹簧一样,即可解除干扰问题!!!!有问题来电话: 010-63336909,63336910

网友J:
鲍民:: 要找超能士节电器有何事,上海有一家,北京也有一家,请回电010-63336909,63336910,6333761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