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闭环控制电机转速稳定吗?

楼主(2002-11-29):
各位高手,我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负载为恒转矩(通过链轮减速后带一把切刀,每旋转一圈切一刀),要求电机的转速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恒速运转,使刀速不变。我用闭环控制,在电机风叶上联接一个编码器来反馈,变频器用TD3000,但是变频器上的面板显示的频率在1Hz内反复变化,这是否认为电机输出的转速恒定?如果开环控制,不要编码器,直接用面板设定一个频率,例如30Hz,这时是否可认为电机的输出转速不变?这个说法对吗?请各位指教,谢谢! Email:l_chunhua@163.com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当,如PID参数、转矩参数等,1Hz的波动显然太大了;闭环控制的抗干扰能力要强,速度也较稳定,您后面的说法不对。

楼主:
duguqu: 你好!你说参数设置问题,但这是TD3000的技术人员调的,他们说这已经可以了。后面的说法为什么不对?能讲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B:
如果是四极电机的话,误差1Hz就是相差30转了,你说能认为电机转速恒定吗? 你检查一下编码器是否正常?我遇见过旋转编码器的螺钉松了或者编码器的轴歪了,都有可能导致达不到精度。

网友C:
你要控制的是电机的速度,变频器输出在变动,说明闭环控制在起作用了,这是正常的啊! 如果你觉的不放心,可以用测速表测一下电机的速度,并且注意一下输出电流的变化.可能是你这一刀切下去的时候负载很大,过后马上负载又变很小了.

网友D:
1hz的波动显然大了,如果是矢量开环可能是正常,是矢量闭环有点反常。要不将ASR的参数再改一下,试试?我用TD3000测试10HZ运行时,只有波动0.0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