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2-11-29):
我是一位新手,请教高手: S7-200主站与从站之间怎样实现通讯的?

网友A:
通过3种总线以及协议可以组态,西门子网站上有一些资料介绍,可以去看看

网友B:
用PPI电缆

楼主:
谢谢!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我指的是主站与从站之间数据是怎样传送的。在书上我没有看懂。

网友C:
如果采用自由口通讯,需要编程,既普通的串行通讯,设置成主从: LD SM0.1 MOVB 16#09,SMB30 MOVB 16#A0,SMB87 MOVB 16#0A,SMB89 MOVB 100, SMB94 ATCH 0,23 ATCH 2,9 ENI RCV VB100,0

楼主:
谢谢dummkopf, 我采用的是PPI通讯协议,该怎样?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