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2N做主站,5模拟量采集与输出,三菱有现成模块吗?(谢谢!)

楼主(2002-11-29):
用FX2N做主站,5模拟量采集与输出,三菱有现成模块吗?(谢谢!)

楼主:
“5模拟量采集与输出”是何含义?

楼主:
我需要对5路模拟量进行实时采集,同时,根据一定的计算,然后,控制输出模拟量,ceres能否帮忙看一下?不知三菱扩展的模块选那种?谢谢!

网友A:
有的,对5路模拟量进行实时采集采用FX2N-4AD加FX2N-2AD比较经济,也可以采用FX2N-8AD(可用于温度测量)。 如果是温度,则采用FX2N-4AD-PT或FX2N-4AD-TC。 控制输出模拟量如果是5路,可采用FX2N-4DA加FX2N-2DA即可。 深圳市菱德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周锋 TEL:0755-26360051 13922868051 FAX:0755-83796715

楼主:
三菱的模拟量模块非常丰富,以下型号可供你选择(FX2N可带8个模块): FX2N-2AD FX2N-4AD FX2N-8AD FX2N-4AD-PT FX2N-4AD-TC FX2N-2DA FX2N-4DA 建议:2AD+4AD,2DA+4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