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采集及输出(5路),选什么模块(谢谢!)

楼主(2002-11-30):
(无正文)

楼主:
你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不好帮你选.

楼主:
我需要对5路模拟量进行实时采集,同时,根据一定的计算,然后,控制输出模拟量,ceres能否帮忙看一下?不知三菱扩展的模块选那种?谢谢!

楼主:
新手已解决,谢谢!

网友A:
三菱的A/D是四通道,同时也有专用的A/d,如果用变送器将模拟量转换成电流电压信号,那么一个多路开关,一个A/D,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