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2002-11-30):
我想问一下:模拟信号、脉冲信号、开关信号分别是什么概念?

网友A:
模拟信号: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1-5V,4-20MA, 开关信号:1,0变化 脉冲信号:累计数字量(计数)

网友B:
模拟信号:时间上连续幅值也连续的信号 开关信号:时间上离散幅值也离散的信号 脉冲信号:一连串的开关信号 数字信号:时间上离散幅值连续的信号(辩率无穷大)

网友C:
能讲一下,这些信号都是如何产生的吗?

网友B:
产生:  模拟信号:温度,压力,流量等就是模拟信号,由传感器变化成电 信号以后也是模拟信号  开关信号:用手按开关  脉冲信号:多皆振荡器产生  数字信号:用一定分辩率的AD和一定的采样频率去采样一个模拟信号就可以近似的看成是一个数字信号

网友:
我看工业计量仪表中输出的有的是模拟信号、脉冲信号、开关信号 测温度的也有输出脉冲信号的呀。

网友:
工业仪表输出的都是什么信号?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D:
工业仪表输出的一般有这些信号:模拟量(0~5V、0~10V、4~20mA等标准信号)、脉冲信号。

网友:
请问:测量液位、温度通常是模拟量、阀门控制输出一般是开关量信号,但是在工业中什么输出的是脉冲呢?

网友E:
比如步进电机的控制是脉冲。另外,阀门控制输出如果是调节阀门,也是模拟量

网友F:
给你一个例子吧: 我用过Rosement公司的质量流量计,可以在4-20mA模拟量输出上加上频率信号输出,与Rosement自己的表头使用。我想海子所说的测温度输出的脉冲信号可能类似这个。

网友G(2008-04-19):
你还是先去看看书吧,你是不是学自动化的专业?

网友H:
基础,但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网友I:
模拟信号:把时间和幅度都连续的信号叫模拟信号。(连续是在某一取值范围内可以取无穷多个值)

脉冲信号:是指在短暂的时间间隔内作用与电路的电压,电流。广义地讲。凡是不连续出现地电压,电流都称为脉冲信号

开关信号:是指信号只有两种状态(通和断)称为开关信号

网友J:
17楼说的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