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gsd 中Fail_Safe

楼主(2002-11-30):
谁知道gsd 文件中的Fail_Safe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请赐教

网友A:
类似故障时的值

网友B:
故障安全值,即在故障时刻输出的值。应该是吧。

网友C:
GSD的答复: Here it is specified whether the DP slave accepts a data message without data instead of a data message with data = 0 in the CLEAR mode of the DP master (Class 1). As a matter of standard, the PROFIBUS DP master sets the outputs to zero if it is in the CLEAR mode. Here, the user can specify the preassignments of the outputs. Type: Boolean (1: True) Example: Fail_Safe=1 ; means the slave accepts a data message without data in the Clear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