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FX2N加FX2N-232-BD能否和普通外置MODEM

楼主(2002-11-30):
FX2N加FX2N-232-BD能否和普通外置MODEM作远程连机,用来更新程序,软件为GPPW

网友A:
可以,需要做两件事情 1.在PLC内写入MODEM的初始化信息 2.配置GPPW内的MODEM初始化信息 好了,拨号,传程序吧。就这么简单

楼主:
先谢了 232BD和MODEM之间的线不用特别的吧,MODEM附带的线就行了吧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谢谢sinba,那我试试,一年前出厂的设备,现在不动了,可我又走不开,所以想这样试试

网友A:
请参照FX系列编程手册的介绍(FX1S/FX1N/FX2N),应该可以成功

网友B(2006-07-05):
成功了么?
不是那么简单吧~!

网友C:
谁在这里瞎说,不要误人子弟.232BD+MODEM是不能直接与PLC连接,不信你试呀.一定要用SC-10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