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垃圾电厂中行车控制资料,谢谢!

楼主(2002-11-30):
各位朋友,我最近在做一个垃圾电厂中行车控制系统,但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请问谁能给点相关的网址及资料,我的eamil 是nariwcj@sina.com.cn. 谢谢!

楼主:
我说的是,在垃圾电厂中,将垃圾从一处移至另一处的行车抓斗的 控制,请给点建议或思路

网友A:
请您跟我们联系,我们是通用电气PLC在中国最大的代理商,同时也是通用电气在中国唯一指定的技术培训服务中心,总部在北京。      请直接根上海公司联系:021-64326526 64326527 张

网友B:
宁波枫林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就是垃圾发电厂,欢迎你实地考察。

网友C:
一套PLC器加五个变频器,如果系统要求很高的话,你一个人不大可能. 比如要自动抓取,自动定位,无人遥控等. 如果只要很简单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谢谢上海的张先生、宁波的zhengzhenjie和zjboo! 请问zhengzhenjie,你所说的宁波枫林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所属 垃圾发电厂,其中的行车抓斗控制是哪家单位做的; 上海的张先生,我会和你取得联系的; zjboo你好,你说的恰恰是我考虑的重点,能更深交流吗?

网友C:
nariwcj: 你可以发mail给我,zjboo@public8.sta.net.cn 请你把实际情况具体的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B:
是北京起重机成套配置的,可以实现无人操纵。抓斗是德国进口,PLC是西门子,具体情况我回单位帮你查一下。

网友D:
我用ABB的变频器和西门子的PLC做过抓斗吊的项目,目前已安全运行一年多,是抓铝土矿的,感兴趣可联系010-63862367。如果你离上海近,也可以联系ABB上海港机部,他们做的也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刘,既然你做过抓斗项目,那我以后就讨扰你了。我打算用富士变频器,工艺中有喂料时的先进先出算法、移料时的低料位先进算法,堆料区间分6400个方格,数据库很大。还有大小车及抓斗定位控制等。

网友E(2004-03-23):
我们公司是垃圾发电厂,你讲的应该是垃圾库的抓斗行吊,我有现成的资料,是采用常规控制,效果一般,就是线太多了.我正在打算用富士变频器+三菱PLC改造,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13713055523

网友F(2006-02-23):
要做遥控,自动化。请拨13913852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