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_现场控制系统后备电源如何设计?

楼主(2002-12-01):
现场控制系统后备电源如何设计? 使其在停电状态下任然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虾.有这方面的书吗?

网友A:
有现成的UPS为什么不用???

网友B:
你的这种后备式的电源有具体的技术要求吗?一般是由三个电源组成(一个充电电源和AC/DC,DC/DC控制电源),中间设置一个切换装置,在加上蓄电池就组成了这套电源系统。 我单位已为很多用户提供了类似的产品。欢迎光顾:www.sibei.com.cn

楼主:
UPS不能长时间供电呀!如果电源线路出现故障不就完了。 所以要有蓄电池最好。但这个电路怎样设计呀?

楼主:
对四北电源说: 最少由两个蓄电池串联而成。 由UPS过渡,在AC断电的情况下实现无扰动切换保证系统不间断供电。 在AC得电的情况下对蓄电池自动充电完成后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