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各位高手!有关SIM和报表

楼主(2002-12-01):
我现在想把累计量通过ODBC送到ORACLE数据库中,以便做报表之用。由于考虑到0基准以及累计块TT的最大值不知道,不知能否实现让它记满从头开始计。所以我现在是把每天的累计量送到ORACLE中。我在每天一次的时间调度程序中先把累加块TT的值赋给一个SIM中的模拟量寄存器AR(地址依次用0,4,8编号),然后把AR的值用SQT触发到数据库中去。 但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发现AR中的数值和对应TT块中的数值不太相符,而且出现很多个AR寄存器的数值相同的情况。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累加块的,没扫描一次他的值就会加上他的上级数据的值,所以你的累计量是否是你真正想要的数据我不知道,ar我是不用的 我只用AI,直接将你的Ar块做为你的块的下一级块就行了,应该用不着时间调度程序来完成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