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9112的输入?

楼主(2002-12-01):
各位老师, 您好!! PCI9112的输入有两种,单端和差分输入,这些是怎么用的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单端,什么时候用差分。 用户手册上说的也不是很细节。 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信号比较强(0~5V)且不存在共模干扰,用单端即可.反之需用到差动输入.我在实验室环境下一般用单端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李老师。 我的信号在(0~1.5V),不知道有没有共模干扰。 想再请教一下李老师。 共模干扰怎么判别,好像以前在学电工技术学时听说过 现在想不起来了,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还有,如果想采用差动输入,请问差动输入怎么连啊, 我现在只有两根输出线,只好连接到差动方式的正负极了。 但是那个接地的怎么连接啊? 听凌华技术部的人员说,差动方式有三根线的,是否是这样? 我试过差动方式,是将一个接正极,另一根接负极,出来的信号 漂移不定,然后,将负极接地,出来的信号比较稳定,但是 反映的值不对,跟真实值差很多,请教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啊。 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 谢谢你回复!! bow!!

网友A:
你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说明书上面有单端和差动的37端子管脚定义,在差动方式下每个输入通道通常表示为An+ An-, An+接信号,An-接信号地.差动接两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 差动方式下,不是有个+,另外一个-,还有个地啊,是不是要3根引出线的? 我的信号是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