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2数据采集?

楼主(2002-12-02):
用0。7伏的直流电压送入CH0(1。5伏电池分压)。 用DATCREATOR采集,为什么采集的数值是0。07伏。 且有的是0。用的是软件触发。8000HZ .65535个数据。

楼主:
能是由输入主抗引起的。我用两个1000欧的电阻分压。 9812默认的主抗是多少啊?

网友A:
50 Ohm。 是你的阻抗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默认主抗要这么小,是怎么考虑的。 主抗大些对外界负载影响不久小了吗?

网友B:
一般的信号源(如标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为50欧。如果信号阻抗较大,需要改9812输入阻抗(1.25M)。

网友A:
Jutcgf兄: 高频设计时,由于噪声的问题,一般我们输入阻抗都是较低的,比如50Ohm或是75Ohm。 如果用高阻的话,会引入很多噪声,因为象9812,输入频宽是17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