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2-12-02):
AD采集模拟信号,数字化后用于电机控制,怎样设计滤波器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小相角滞后?

网友A:
呵呵,好久以前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有挺长时间不弄滤波器了... 你的意思是AD前的抗混滤波器吗? 用巴特沃斯滤波器,过渡带较长但相频特性好,用切比雪夫滤波器的话过渡带陡,但相频特性就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