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4AD-TC测温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2-12-02):
在用三菱FX2N-4AD-TC做温控时,发现测温效果不如普通温控器。表现为测温数据忽高忽低,极不稳定,而实际温度却没有这样变化。怀疑TC温度模块抗干挠能力差,对环境非常挑剔。试用双绞屏蔽线代替普通导线延长热电偶,并注意与强电导线尽可能分开,则大大的改善了测温效果。但长时间仔细观察,还是不如普通温控器。想一想,花了大把的钱,其效果还不如花五分之一的钱买几个温控器,而且温控器的热电偶延长线随便用普通导线,不用与强电分开走线。我觉得很不服气。但目前又没有好办法。希望有用过FX2N-4AD-TC模块的同仁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2-07-16):
软件滤波!

楼主:
非常感谢SuperVCD这位朋友给我的回复,但本人不懂“软件滤波”,能具体说一说吗?谢谢!

网友B:
提高循环扫描周期,比如:1s

网友C:
呵呵,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我曾经用PLC 的PID指令去调节温度,想实现温度的闭环控制,可是始终不理想,后来还是换用温度控制仪表,我们询问过MITISUBISHI的工程师,也打电话去过日本总部,答案很不理想。。。。。。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温度控制仪表。

网友:
熱電偶要用冷端補償線接﹐增加模塊的平均值取樣次數試試看﹗

网友D(2002-12-01):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使用三菱的4AD-PT热电阻模块测量温度使用了屏蔽导线还是发现有少许的显示值跳动现象不太稳定. 但还可以使用... 我想如果测温时直接使用热电阻本身自带变送模块的热电阻元件. 直接将温度检测范围变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送入4AD 电流输入模块效果可能会好电流信号在现场使用不容易受到干扰. 如果你使用PID功能, 则PID指令内有一个输入信号滤波设置适当增大设定值会明显改善输入信号输入到PID内的平滑性. FX2N内的简单的PID控制不如PID调节仪表好用,但有时工程上使用了PLC也没有办法,只是顺便使用一下.

网友E:
OK说的对,但是我现在拿不到支持PID的版本的编程软件,有没有新版的给我发一个啊gggcccc@163.com,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