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级加前馈控制的实现

楼主(2002-12-02):
请问,现有一控制模块,可以组态为串级PID控制、单回路PID控制或前-反馈控制等几种方式,现在如果需要实施前馈加串级的控制方式,请问应该怎么办?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具体点,我能帮你!

楼主:
我有一个智能模块,有两路反馈输入,如果用一路,可以组态为各种常用的单回路PID方式,如果两路都用,可以组态为串级和前反馈等形式,现在需要组态为前馈加串级形式。该模块本身没有此功能,而且反馈输入的路数也不够,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上位机有组态软件参与。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外加模块,与该模块配合使用。 我现在还不太确定你所说的前馈加串级形式是不是类似这样:比如说在两种反应物参加反应,一种反应物的量控制另外一种反应物的量,同时通过生成物分析来反馈调节,或情况更复杂一些。 请你把有关工艺原理和要实现的控制通过发给我。

网友B:
与您所说的不太一样,该系统本质上是一个串级控制系统,但由于某种扰动影响比较大,所以对其加前馈补偿,这是一种常见的控制方式。外加模块也不是不可以,但我第一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模块实现,第二希望是否可以通过软件实现?

网友C(2006-01-10):
我也想知道。现在我碰见了一个问题,是控制低温换热器控制出口温度。此换热器使用空气来加热零下50度的低温气体,我想用串级的方式控制空气进气流量,用低温气体的出口的温度作为主控制器,再用低温气体的入口流量和温度作为串级住控制器的给定。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