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250kw能带280kw电机吗?

楼主(2002-12-02):
原来的250kw的电机有点小,准备换280kw的电机,但软起动器是250kw,能带280kw的电机吗?保护够吗?

网友A(2001-09-06):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the brand is schneider 史耐德

网友A:
朋友,施耐德三个字又写错了. 施耐德的软起动器好像没有250kW的规格,可别搞错了,惹出大事故可就麻大烦了!

楼主:
施工图上标着250kw,我仔细看产品手册,没有具体的功率大小.现在我只好把风门开小些,免得同一系统的变频器老跳。thanks,MR.pwgea

网友A:
看看产品的铭牌不就知道了?依我看,你这个系统有问题,建议找找根源.

网友B:
软起动器的电流值多大? 电机的电流多大?比较一下。

网友C:
电流是关键,负载应考虏。CT还是VT????

楼主:
带250kw电机时,监控电流为560,超额定值100多,软起动器只有电流热保护20级,没有注明与之对应的电流(是在用250的电机)另外,mr.pwgea,不知你看过软起动器的铭牌没,我看机器上面无铭牌。我们现在想知道软起动器能提供多大的热保护电流。

网友A:
你说的"软起动器只有电流热保护20级"好像不对,似应是防护等级IP20,应该有铭牌,一般在侧面或后面,施耐德的软起动器的热保护电流在1.1In, 起动最大电流倍数是5,整定电流最大为100%.根据你上述说的,已超过正常运行电流,建议不要再带大电机起动了.另外我怀疑你上述的数据是否正确,建议换一个表再测一下,或校验一下互感器的准确度和变流比的正确性.

楼主:
确实是电流热保护20级,铭牌确实也没有。数值也正确。软起动器能提供最大限度580的电流,是否设完额定值后,热保护电流不必再设。另一ABB软起动器无热保护电流设定。我们决定更换电机。

网友A:
你不是说是施耐德的吗?怎么有成了ABB了?ABB有250kw的规格,但其额定电流为280-470A.设完额定值后,应设起动电流倍数和起动时间,热保护电流不必再设。

楼主:
非也,我们有多台软起动器,其中abb软起动器不必设热保护电流,它设置简单,只有几个参数。而schneider软起动器设置复杂,有一,二,三级,设置众多参数。毛病已找出,电机小,将换电机。另外此schneider软起动器可带280kw电机.thanks,MR pwgea,i am a fresh man in electrical field .thanks for your help.if there is a oppertunity,i wish i can learn some handle from you.

网友A:
crm: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tive language is. But, I think you speaks English too badly ,sometimes you make mistakes when you speak English .as “opportunity” is mistakes!!!!!!

楼主:
pwgea: so frankly you are !and your word is a great strike for me!however, sincerely i appreciate your temperment. my typing come from my pronunciation,but really sometimes i make mistakes in writing. i just love english! no other meaning!

网友A:
sorry,Mr. crm ,no other meaning! as you are .It is a joy.

网友D(2002-12-02):
Mr crm and pwgea: If you want use perfect softstarter (low price for high power motor), Pls contact me 010-65182535-3417 Rockwell Automation or 13601367232 Yan Yu -softstarter mananger

网友E(2004-06-05):
我们的250千瓦的软起动器能带310千瓦的。

网友F(2008-12-02):
“我们的250千瓦的软起动器能带310千瓦的”请问楼上的,你们用得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G(2010-05-17):
公司简介: 0510-82832701 WWW.WXWESTPOW.COM.CN   卓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中心城市--无锡,公司一直致力于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陆续向市场推出西普达XPD系列:A型、B型、C型、G型等高性能软起动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个领域,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软起动器行业的精英团队,公司建立了辐射全国的物流及服务网络。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专业化、规模化软起动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公司,我们的所有技术只专注软启动器的革新。西普达软起动器畅销国内、远销东南亚。 今后,公司将致力于经营发展与技术创新,追求全面品质管理与经营革新,培育国际人才与管理人才,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生产世界级的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及工业电子等产品,以确保全球性、全方位的竞争力为发展目标,进一步发展成为在机电工程及自动化与监控系统领域中,具有国际水准的规划、整合与统包能力的专业厂家。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为把无锡卓泰建设成为国际级电动机软起动器主要供应商和工控产品全球制造及应用开发中心而不懈奋斗!   软起动器简介   XPD系列B型简介:   软起动器简介:   概述及控制功能   XPD系列B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起动设备。该产品能有效地限制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可广泛应用于风机、水泵、输送类及压缩机等负载,是传统的星/三角转换、自耦降压、磁控降压等降压设备的理想换代产品。   作用   ◆ 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 减少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   ◆ 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 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等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情况,改善工艺;   ◆ 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更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 可用于频繁起、停的场合 。   特点   ◆ 起动方式:根据负载特点选择不同的起动模式及参数设置,可最大程度的使电动机实现最佳的起动效果;三种起动方式:电压斜坡起动——可得到最大的输出扭矩;限流起动——可有效地限制起动电流;点动——可实现试车调试功能。   ◆ 高技术性能:由于采用了高性能微处理器及强大的软件支持功能使控制电路得以简化。无需对电路参数进行调整。即可获得一致、准确及快速的执行速度;高强度抗干扰功能.   ◆ 高可靠性:XPD软起动器所有电器元件均经过严格的筛选,其主控板还须经过72小时高温循环试验和振动试验,从而保证了出厂产品的高可靠性;   ◆ 优化的结构:独特紧凑的模块化结构及上进线下出线的连接方式,非常方便用户的集成、成套;   ◆ 多重保护功能 XPD软起动器对电动机的起动有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过载、缺相、过热等),可降低集成或成套成本,简化电路。 西普达XPD电动机软启动器 中国著名牌产品 XPD008B-3 7.5KW 380V XPD015B-3 15KW 380V XPD022B-3 22KW 380V XPD030B-3 30KW 380V XPD037B-3 37KW 380V XPD045B-3 45KW 380V XPD055B-3 55KW 380V XPD075B-3 75KW 380V XPD090B-3 90KW 380V XPD110B-3 110KW 380V XPD132B-3 132KW 380V XPD160B-3 160KW 380V XPD187B-3 187KW 380V XPD200B-3 200KW 380V XPD250B-3 250KW 380V XPD280B-3 280KW 380V XPD320B-3 320KW 380V XPD355B-3 355KW 380V XPD400B-3 400KW 380V XPD450B-3 450KW 380V XPD500B-3 500KW 380V

网友H:
西门子3RW22系列的完全可以,我们这里改了,使用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