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急,求助:是否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充当CAN智能节点中的微处理器

楼主(2002-12-02):
求助:是否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充当CAN智能节点中的微处理器,如果不行,那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的微处理器才可以充当CAN智能节点中的微处理器,我手头又一个项目,控制器用的是SMC控制器CEU2,不知那位高手知道CEU2能否作为CAN智能节点中的微处理器。很急,谢谢。

网友:
我没有做过基于CAN-BUS的项目,但恰好正在看协议并希望和单片机结合起来,贸然回贴,不怕见笑,也希望各位高手指正。我认为单片机可以充当CAN节点的微处理器,对于CAN-BUS扩展格式(V2.0)的处理,单片机能力足够,关键是软件!!如果你希望做一个完全符合CAN协议的总线驱动器,那么仲裁就颇费周折,如果你只做CAN-BUS中的智能节点,软件就至关重要,这需要对CAN的准确理解。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和你多交流。我的Email=xxttxx@163.net。

网友A:
我觉得8位及8位以上的单片机应该都可以作为can节点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