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2数字触发?

楼主(2002-12-02):
想作一下数字外触发的试验。想用5V ,3A的微机电源作外触发源可以吗?

网友A:
可以。 注意它的输入阻抗是50 Ohm。

楼主:
数字触发对电流有要求吗?不能超过多少?

楼主:
阻抗是50 Ohm. 5/50=0.1A这么大的电流行吗? 用不用采取其他措施。

网友B:
50 ohm阻抗是A/D的.没有关系.

网友A:
侃哥:请看手册。 3.2.3 External Clock 1 The external clock 1 (JP1 pin 1) is a digital clock. The input impedance is 50 ohms and the input level should be 2.4V ~ 5V into the 50-ohm load. This signal is DC coupled. 其实靠近JP1有一个大电阻R86就是这个用处。 所以是要考虑的。 Jutcgf兄: 用标准TTL电路是有问题的,要采用Linedriver,我原来是用74S140,效果是不错的。你只是试一试的话,用3.3V或是5V电源就可以。

网友C:
u can use ext-trigger, 3.3-5V 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