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

楼主(2002-12-03):
我们目前需要一个电源模块,输入为24V,输出两路,一路5v 0.5A~15A;另一路12v 0.5~3A, 不要有风扇,输出的纹波电压< +/-5%。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来帮小弟一把!谢谢!

网友A:
请问你们这款模块电源的双路要求精度是多少?要求考虑交叉调节吗?这样我们要考虑两种电路模式,一种是一组双路输出模块电源,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精度和交叉调节都要求很高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一款双独立同步的电源在一个模块里,我们这都不要风扇,但可能要背散热器! 我们这里有这款电源的资料和产品,也可以提供文件! 具体可以发信给figozhao@163.net进行商谈!

网友B:
我公司可以提供,请将两路的输出精度要求和是否共地,很快就可以答复你的。 具体要求发信到:sbgcx@heinfo.net进行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