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2-12-03):
我需要做电源的测试,但是电源一般都有几个输出,如12V,5v,这样就需要2D/A来完成控制,现在的板卡一般只有2D/A,那么我怎么实现多个输出,如6个的控制呢,如果分时,那么效果怎么样,请斑竹推荐板卡

网友A:
现在市场是有多路D/A卡,如凌华的ACL-6126,PCI-6208V,PCI-6308V。每路均可以单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