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李侃:

楼主(2002-12-03):
请教李侃: 我是工控外行,在我的问题中您提到“PULNiX-6710cL的数据量很高,1台计算机能接几个摄像机取决于数据量的大小”,我不懂得如何计算?(PULNiX-6710cL:648H*484V@120Hz;Data clock output:25.49MHz(50.98MHz analog). 另外,我的问题是普通PC或工控机肯定无法在一台机器上装那麽多块Grablink-expert,而我要10台PULNiX-6710cL同步采集并(通过TCP/IP)实时传输给另一台workstation 进行10台数据的同步实时处理.(这是我们应用软件商的说明要求的),我不知道我该用到哪些硬件?总的价格会是多少?

网友A:
可以如下计算 PULNiX 6710好像是8bit 灰度。 则一帧图像有648×484=313K 则一秒种有313*120=37.5MB数据。 PCI总线持续带宽为80M左右,则一台计算机可以接2个摄像头 64bit@66MHz PCI总线持续带宽320M,大概可以接8个摄像头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但我还有一些地方不懂,还请不吝赐教: 1。Grablink-expert为64bit@66MHz PCI卡,它占几个PCI槽?64bit@66MHz PCI总线持续带宽320M,是否是说一块Grablink-expert可以接8个摄像头 ?? 2。如果不行,那就要用多块Grablink-expert插在多台计算机上,那样如何实现多台计算机的同步采集和传输?是不是还要用其他的硬件?

网友A:
1.Grablink-expert只占用一个64bit PCI槽:注意目前只有服务器主板有64bit PCI槽。一块Grablink-expert只能接2个摄像头 2.很复杂,一言难尽。

楼主:
非常感谢!我还想请教: 1。Grablink-expert价格大约多少钱一块? 2。我查了64bitPCI主板好象分33M和66M两种,超微有一款最多5个66MPCI+1个33MPCI槽,带宽好象大530M,这样是不是可以在一台计算机主板上插5到6块Grablink-expert卡,接10到12个摄像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