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卷取张力控制

楼主(2002-12-03):
请问,那位高手能指教冷轧机采用直流电机传动时张力如何控制,其中惯量.静态补偿.动态补偿如何计算(请详细告诉计算公式),以及量纲变换。如发邮件不便,请写信寄来本人感激不尽。 我的联系地址:甘肃陇西西北铝加工厂802-甲-7 邮政编码: 748111 Email mxw22@163.com

网友A(2001-09-18):
请致电021-53084428 张毅

网友B:
没有必要用直流调速,华为公司有TD3300系列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可以进行惯量、静态、动态补偿、弯曲力度补偿等功能。而且不需要张力控制器,精度万分之五。 电话:0755---6062482 王志荣

网友C(2002-02-07):
王先生, 单单一个电流环, 精度万分之五是达不到的, 百分之五就很不错了. 详细可以和我讨论 mxw: 如果你门是旧系统改造,就只能用直流驱动器了. 源程序我写过

网友D:
我来更正一下:上面thinkword的答复是不准确,混淆了速度控制精度和转矩控制精度的概念.正如whjuli老兄所言,对于转矩的(张力)控制,做到5%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直接使用变频器最高的大概能够到3%.但是速度的控制精度可是很高.3000系列变频器目前的精度可以达到万分之二. 我们今后会加大对代理商的培训力度.

网友E:
应该是速度的精度

网友E(2002-12-03):
可以问一下洛阳有色设计院自动化室的人。他们专门搞有色轧机控制。0379-4316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