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祥PLC-826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2-12-03):
PCL-826看说明是6通道计数器模块,说是可以接频率输入,怎么用?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纠正:研祥PCL-836A是计数器板卡,在研祥驱动光盘中有PCL-836A的ACTIVEX控件,可以在VC、VB下调用。

楼主:
我用研祥本身的测试程序时,出现初始化错误.是什么原因.我的跳线地址是240H;中断在X位置.

网友A:
请问在什么OS中?如果在WIN系统中,需要添加新硬件将PCL-836A添加到系统中,光盘中有“PCL836A.inf”安装文件。

楼主:
我用的是WIN-NT系统,如何添加?另外.我用的是PLC-836他和PCL-836A有区别吗?

网友B:
直接找研祥的人不就解决了吗?不行了就退货!

网友C:
研祥服务热线:0755-82970870

网友B:
大兔子:你怎么对研祥这么熟?托吧????????????

网友C:
笨蛋!网络这么大,不好好利用就落后了。 我不是托,我是工控人。只不过是卖了好多,用了好多。

网友D(2004-11-25):
研祥PCL-836A是计数器板卡,在研祥驱动光盘中有PCL-836A的ACTIVEX控件,可以在Dephi下调用吗?

网友D:
研祥PCL-836A是计数器板卡,在研祥驱动光盘中有PCL-836A的ACTIVEX控件,可以在Delphi调用吗?

网友E(2005-09-07):
那位有PCL-836A板,卖给我吧 hongdartech@yahoo.com.cn